[其它应用]
用SH69P862汇编位取反怎么实现呢

楼主(2022-10-13):
用SH69P862汇编位取反怎么实现呢

楼主:
这样会影响其他的其他位吧????

网友A:
啥意思啊

楼主:
假如我取反PA.0

网友B:
很简单啊,eorim rzPA,  0001b

网友C:
//___逻辑取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非零值取反得到0,      0取反得到1

int i, j;
i  = 0x8877;
j = !i;

网友D:
MOV DWORD PTR SS:[EBP-4], 0X4321
XOR EAX, EAX
CMP DWORD PTR SS:[EBP-4], 0
SETE AL                                                     //取标志寄存器中ZF的值, 放到AL中. SETNE取得ZF值后, 取反, 再放到AL中.
MOV DWORD PTR SS:[EBP-8], EAX
XOR EAX, EAX

网友E:
汇编指令NOT, 将操作数的二进制位取反, 注意操作数的长度.

网友F:
 (NOT)按位取反指令
 逻辑取反(!)
 按位取反(~)
 SETZ(SETE)  取ZF位值保存
 SETNZ(SETNE)将ZF位值取反后保存

网友G:
用逻辑非运算指令(not指令,指令格式:NOT OPRD),可以对目标操作数的二进制全部位取反,比如取反ax,则not ax即可.

网友H:
CPL P0.0  是位取反
而CPL A  是把A中的8位都取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