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怎样利用函数进行9位数据收发

楼主(2022-10-13):
看了半天函数,没有找到头絮!

楼主:
函数中只发现8位数据的收到,如果是9位呢?

楼主:
怎么来收、发控制呢?

网友A:
莫名其妙。如果是FPGA,九位数据算个啥

网友B:
LZ的本意估计是发送数字9...
要知道g=9;代表的是发送ASCII码为9的字符,这里就是/r,a代表的则是换行符

楼主:
先别说FPGA,这系列芯片用过吗?怎么实现?
不要偏离话题太远了!谢谢!!

楼主:
环璄自带的API函数,大家用的多吗?这种说明,从什么地方比较容易找到这类说明?或许是解决我这个问题的另一个途径!!!

网友C:
用的什么开发环境?

网友D:
自带的API函数,还是生成的API函数?

网友E:
该芯片数据手册是否支持9位传输?

网友F:
试试高位和低位分开发送

网友G:
分两次发,第一次发八位,第二次也发八位,收到数据整合处理一下,你这里也没有说用啥外设,用啥MCU,这里假定是M3内核的usart,位移寄存器只有八位,想发9位只能这么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