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有没有错误

楼主(2022-10-13):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PORT_Init (void)
{
      XBR0      = 0x01;        // Port I/O Crossbar Control 0
   XBR1      = 0x40;           //Port I/O Crossbar Control 1
      P0MDOUT   = 0x10;           //Port 0 Output Mode Configuration 输出模式配置
}
void UART0_Init (void)
{
      SCON0    |= 0x10;               // Port I/O Crossbar Control 0
      CKCON     = 0x01;               // Clock Control时钟控制
      TH1       = 0x64;   //波特率为9600 // Timer/Counter 1 High 计时器一高位
      TL1       = TH1;              // Timer/Counter 1 Low     计时器一低位
      TMOD      = 0x20;             //  Timer/Counter Mode 时间计数模式
      TR1       = 1;                ///  Timer1 on/off control  启动time1
      TI0       = 1;                //Transmit interrupt flag  传输中断标示
}
void delay(void)
{
uint i;
for(i=1000;i>0;i--);
}
void main()
{
      uchar g;
      PCA0MD    &= ~0x40;     //   PCA0 Mode 模式
      OSCICN    |= 0x03;         // Internal Oscillator Control       内部振荡器控制
   PORT_Init();         //端口初始化
      UART0_Init();  //串口初始化
      g=9;
      while(1)
      {
           delay();
         SBUF0=g;
      }
}

向串口间断性发送数据,只发送一个字符'9'
不过PC端读取时 总是很乱的一大堆数
g=9是 读取的是/r/r/r/r/r/r/r/r/r/r/r/r/r/r/r/r..........
g=a时 读取的是乱码了 但是很多

帮我看下 上面的程序有没有错误~

网友A:
你发送0x09,想显示出'9'来?

网友B:
如果要发出去数字9...要么:
g='9';
要么就g=0x39;或g=57;

网友C:
还是不对
这次g='9';
去读到的只有MMMMMMMMMMM.....和/0

网友D:
有/0就说明你输入值有问题
'9'和0x39以及57都是等价的
\0是字符串的结束符,估计你输入的是g="9";
这里"9"实际上等价于'9','\0'两个字符

网友E: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看看时间计数模式有没有什么吧

楼主:
只看代码的初始化和时延函数本身看不出什么???

网友F:
只看代码的初始化和时延函数本身看不出什么

网友G:
单片机的地线和pc端的地线是否可靠连接 看着像是乱码啊

网友H:
看接收到的数据应该是根本就没有接受到数据,检查一下是否已经发送数据吧

网友I:
楼主贴出来的代码,包括主函数,都没有见到任何发送数据的功能的函数啊

网友J:
发送机制是什么  没有见到在主循环中进行发送啊

网友K:
上边的程序是没有问题的额 可是上边的程序并不完整,不能支撑起楼主想要的功能

网友L:
楼主是在哪里发送的字符呀?只看到串口初始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