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单片机串口发送数据帧

楼主(2022-10-13):
pic16f1829的串口发送数据帧的例程,最好那种带checksum校验的,数据帧大概是开头0x55+0x7e+数据长度+两个字节数据,校验和。网上资料实在不好找,谢谢大佬

网友A:
你得弄清楚你具体需求是啥。

网友B:
如果只是为了发送数据,那发一个字节和多个字节没有什么区别。

楼主:
就是普通发送数据就行,

网友C:
直接用X IDE里面的MCC生成串口的代码, 然后自己写数据包的发送/解析部分代码就可以了.

网友C:
哪里有现成的按你的要求写的demo哦...

网友D:
这个网上有很多的。

网友E:
checksum是需要做什么?

网友F:
如果不是很严格的数据,一个校验位就行。

网友G:
以前见过他们飞控上用过

网友G:
你把所有的数据加起来就行。

网友H:
楼主是要做什么功能呢

网友I:
又要指定型号,又要指定这么具体的功能,哪有这么现成的例程。
你至少需要一个PIC16 USART发送的例子,和一个计算checksum的例子。

你可以到https://mplab-discover.microchip.com/找一个PIC16 USART的demo,再上网找一个checksum算法,自己再进行整合。

网友J:
串口可以自己带有校验的。

网友K:
Checksum:【电脑】总和检验码,校验和。

网友L:
你直接加完了然后发送就行。

网友M:
在数据处理和数据通信领域中,用于校验目的的一组数据项的和。

网友L:
有这个算法就有这个程序。

网友N:
现在不都是CRC校验码

网友O:
串口自己校验就可以了。

楼主:
使用串口可以做奇偶校验。

网友P:
这个实现的算法应该不难。

网友F:
可能计算的比麻烦。

网友Q:
checksum这个就是加法。

网友R:
checksum生成:将发送数据逐个累加,再对累加和取反

网友K:
这是一种什么校验方式啊

网友M:
这种程序网上有的是啊

网友R:
这种代码到处都有  但是别想找到一模一样的

网友C:
楼主还是锻炼一下 自己写吧

网友S:
普通发送数据就行

网友B:
自己写 很简单的

网友T:
串口自己校验就可以了

网友C:
不用校验也可以啊

网友S:
这种程序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