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写正常,擦除不行

楼主(2022-10-13):
16F1513的FLASH读写正常,擦除就不听话了

楼主:
PIC16F151X的FLASH通过、代码可以正常读取和写入。。但每次擦除指定行的时候,会把前面一行或后面一行页擦除,不得其解。

网友A:
仔细看手册

网友B:
还是要仔细看手册。不能跨页看。

楼主:
擦除的最小单位就是32字

网友C:
flash擦写地址对齐很重要

网友D:
先确认硬件没有问题,然后一般是上电初始化没有做好

网友E:
难道每次写入的时候不是必须要进行擦除的吗

网友F:
擦除的时候的具体现象是什么?返回错误代码吗?

网友G:
既然楼主的擦除不行 那么楼主是如何写入的呢

网友H:
仔细对比一下寄存器的初始化代码 关于与或非的操作是不是出现了问题

网友I:
PIC16F151X的最小擦除和写入单位是多少字节呀

网友J:
引用 楼主:
PIC16F151X的FLASH通过、代码可以正常读取和写入。。但每次擦除指定行的时候,会把前面一行或后面一行页擦 ...

楼主的额一行是多少个字节啊  擦书flash是有最小字节要求的

网友K(2023-07-25):
不听话就换一个正常的进行擦除

网友L:
楼主这个说法有点问题,下载没问题,擦除有问题,是同一个单片机嘛

网友M:
是硬件出问题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