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要用cos文件系统吗?

楼主(2022-10-13):
CPU卡读写操作流程,请教...

CPU卡的读写如何操作呀?要用cos文件系统吗?表示没看太懂

有大神给我举个例子吗?

网友A:
用stm32f103官方例程的,跑不过去;把CLA 改成00 INS是a4  就过了  返回sw1为61  sw2为18   然后如何继续执行;

网友B:
官方例程呢?

楼主:
官方例程的命令 过不去 是因为卡的类型不一样吗?

网友C:
cpu卡的命令不都是通用的吗??

网友D:
这个没接触过呢,ST原厂估计都回答不了,你提供的信息太少了

网友E:
看看cos系统的命令说明

楼主:
就是看不太懂,  想求个例程。

网友F:
什么叫cpu卡啊 这是什么东西

网友G:
cos是什么,没人说,我都以为是三角函数了~~

网友H:
CPU卡一般都是以文件的形式操作的

网友I:
CPU卡可以以模拟S50卡的方式实现,也可以用文件的方式实现读写

网友J:
应该不是用cos系统吧,我记得就什么009文件啊,或者什么文件操作的

网友K:
一般看你使用什么读写器的,读写器都是有demo

网友L:
其实建议能不用CPU卡就不用CPU卡,成本太高了

网友M:
ST还有CPU卡操作呢?我知道只用S50或者15693这种卡操作呢

网友N:
你用的是什么主控器啊?一般可以使用他们提供的例程跑一下,但是CPU最好还是使用仿真的方式调试,能亲眼看到

网友O:
我也没用过专门的CPU卡,都是模拟M1卡使用的,但是我觉得应该也是以写文件的方式操作吧

网友P:
你用的是那个CPU卡,然后用的是什么阅读器,我看看我有没有资料分享给你

网友Q:
Cos文件系统不是很懂,但是肯定需要以文件的方式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