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CAN机器如何老化?

楼主(2022-10-13):
手头做了10台带CAN功能的电源,CAN输出接口都带有120Ω电阻的,请问如何处理老化过程中通讯这一块?有人可能说将这10台机器的CAN口H/L分别并联,统一通过一个上位机端口连接起来,然后发相同的指令让电源跑起来就可以了。上位机统一指令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10台CAN端口并接起来后,这个总电阻就只有12Ω了,会不会影响通讯呢?谢谢。

网友A:
CAN总线 最好做跳帽选择,老化的时候拨动
一起老化 头尾有终端 否则连不上

楼主(点评):
具体的测试方法能指点一下吗?谢谢!

网友A:
刷个测试程序 ,每台不同的ID
电脑接个USB转can盒,有终端
然后做一长串线,每隔50公分做个分支接电源,分支尽量短,看你老化箱能放多少个设备 做多少个分支
最后一个电源要有终端。
然后 电脑端有条件,也可以写个测试程序,自动解析报文,显示每台电源工作状态,
没条件,那就记录报文,慢慢看

楼主(点评):
谢谢坛友,我跟同事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