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F103下载时报错

楼主:
MM32F103在下载程序时报错error,如下图:

有知道如何解决的帮忙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A(2022-11-02):
是不是工程名称不正确,更改工程名的时候也把.UVoptx 后缀名的文件名改成相应的名称

网友B:
我遇到过,下载前读一次 ID 或者进入 Flash Download 配置页面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工程名称不正确,更改工程名的时候也把.UVoptx 后缀名的文件名改成相应的名称
...

搞定了,系统工程名字问题,修改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下载前读一次 ID 或者进入 Flash Download 配置页面一次

已经解决了,感谢

网友C:
工程名称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