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05的USB端口需要接上拉和下拉电阻吗?

楼主(2022-10-14):
F405做USB HOST读U盘,硬件电路的USB端口PA11和PA12,是否需要接上拉和下拉电阻呢?

网友A:
不要了。里面有内置下拉电阻,它现在是HOST。 设备端考虑加上拉电阻问题。

网友B:
与其他外部信号通信时可以添加一些ESD防静电的芯片

网友C:
就按照标准的USB接口设计就行的

网友D:
我记得USB好像不需要有下拉吧,就有个D+还是D-来着,有个上拉就行,这个是作为枚举使用的

网友E:
你可以不加任何电阻的,用MCU内部配置就行

网友F:
我记得ST的USB都可以不用加上下拉电阻的

网友G:
你可以参考一下官方的开发板,我记得是不需要加

网友H:
一般情况是不加的,其实上下拉都是为了保证线路不受干扰的

网友I:
不能乱加吧,因为USB还有个枚举呢,你加了上拉就容易枚举了

网友J:
不需要的,你要是怕电路画错,可以预留,但是不焊接

网友K:
我建议是不加,因为我用F1的时候,就没有上下拉电阻,都是内置配置的

网友L:
如果你要是拿捏不准,可以问问FAE,但是我记得是不用上下拉电阻

网友M:
不用加吧,你参考一下官方的

网友N:
我记得是不用上下拉电阻

网友O:
可以不加任何电阻的

网友P:
不需要的,USB通信基本只要加保护就可以了。

网友Q:
你看那些开发板的原理图就知道了,不需要添加上下拉的。

网友R:
按照标准的USB接口设计就行的

网友S:
标准的USB接口不用加

网友N:
不需要有下拉

网友R:
不需要,什么都不接就行

网友T:
里面有内置下拉电阻,它现在是HOST

网友U:
USB好像不需要有下拉电阻

网友S:
ST的USB都可以不用加上下拉电阻的

网友V:
加了上拉就容易枚举了

网友N:
usb不需要外接上下拉电阻吧

网友T:
不加任何电阻就行

网友M(2023-02-21):
可以通过配置寄存器使能弱上拉或下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