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串口通信的问题

楼主(2022-10-14):
近来用NUC100RE3AN的程序,串口收发都是用DMA,移到NUC100RE3DN上就发现,串口不接收数据,要重新初始化串口才能接收,AN与DN有什么区别的?

网友A:
这就奇怪了~

网友B(2022-12-08):
什么区别?这你得看数据手册对比一下了

网友C:
按理来说,应该区别不大才对啊

网友D:
这种芯片应该尾缀一般都是封装啊,或者电压啥的吧,串口还能有关系?

网友E:
他俩好像串口方面没有啥不一样的吧

网友F:
是不是正常操作也是要初始化串口才能接受数据啊?

网友G:
必然要初始化的,你这不初始化就要接收数据,不太可能啊

网友H:
能把你代码贴出来么,我觉得是你初始化部分有问题呢,你说不初始化串口,那咋使用串口功能呀

网友I:
你找个手册对比看看呗,我觉得不会很大差别,更别说串口了,更不会有区别了

网友J:
AN和DN是没区别的,因为A和D是保留的

网友K:
你看数据手册,我看手册有写,https://so.szlcsc.com/global.html?k=NUC100RE3&hot-key=

网友L:
DN和AN差别比较大,换芯片后代码需要重新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