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如何产生伺服脉冲信号?

楼主(2022-10-14):
大家好!
请问如何产生一个控制伺服做S型运动的脉冲?
速度,加速度和脉冲如附件:
陆迅海
谢谢

网友A:
PWM就可以的吧

网友B:
这个好像得不断的调节占空比,才能实现你说的这种功能

网友C:
我记得安富莱是不是有控制电机的例程啊,野火好像也有,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D:
伺服电机听说是比较难控制的,可以用专用的电机控制芯片,然后你用MCU控制这个电机芯片就好了

网友E:
是不是通过调节脉宽啊,然后实现速度控制

网友F:
你可以用PWM试试,但是你要知道你的电机需要的频率是多少,你得设定一下频率

网友G:
电机控制,一直都是比较难的存在

网友H:
这个不难的,就初始化个PWM,然后占空比可调就行

网友I:
你得有算法吧,还得有什么闭环控制之类的,我不是很会,就看网上说控制比较复杂

网友J:
请问楼主,这图是怎么生成的啊?是个软件仿真么?

网友K:
电机控制比较难

网友L:
这需要不断调节占空比实现

网友M:
初始化PWM,然后占空比可调

网友N:
可以用专用的电机控制芯片

网友O:
用pwm就行

网友P(2022-11-13):
是不是通过调节脉宽啊

网友Q:
最简单的就是调节占空比了

网友K(2023-02-21):
输入采样、用户程序执行和输出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