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芯片功耗问题

楼主:
我想问一下,手册上面的功耗之都是怎么测出来的?

K9_ZU]%`33NG7G$}5G5N)BI.png (54.15 KB )

网友A(2022-10-18):
这种测试都是裸机测试,而且是有专业的仪器的

网友B:
都是有测试架吧,单独测试芯片的那种测试架

网友C:
这很简单啊,就弄个测试demo,然后观察功耗就好了

网友D:
它这个测试条件还挺麻烦的,温度之类的都有要求

网友E:
你可以问问他家的FAE,看看怎么测试比较好

网友F:
其实这就是个参考,你肯定达不到它这个测试数据的

网友G:
具体咋测试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这就是芯片的单独功耗,不是我们的整板功耗的

网友H:
估计就是跑个算法吧,比如coremark这种,可能会有频率测试的程序

网友I:
这不是有条件么,关闭外设啊等等,然后再改变一下环境温度,就能测试了

网友J:
研究这个也没啥用,他们这都是较为理想的环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