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调试遇到如图问题

楼主:
STM32调试遇到如图问题,大意是进入低功耗而没有退出,请教大神们该如何解决?

网友A(2022-10-26):
这是提示你,连接不上硬件了

网友B:
进入低功耗就连不上了的,不是进到低功耗再退出就能连上的

网友C:
其实我这边建议您哈,就是做低功耗方面的话,就不能用link仿真了

网友D:
你这个如果退出低功耗之后,可以电机重新复位目标板子,估计就能连接上了吧

网友E:
一般情况是需要串口打印或者指示灯的,这样稳妥一些

网友F:
就断开仿真器呗,进入低功耗的那刻,你仿真器接口就断开了的

网友G:
为啥没退出啊?你是没做唤醒处理吗?

网友H:
这个也没啥办法,低功耗就这样,降低功耗嘛,该关的都给关了

网友I:
你可以点击下面的停止仿真就好了

网友J:
调试低功耗的话,一般都是串口log或者LED这种指示一下

网友K(2023-02-21):
将GPIO的对应GPIO都设置为输出高电平的状态(与GPIO接的模块引脚电平匹配),之后再进入到STOP模式,此时的电流就减少到了符合数据手册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