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00元(功能说明)
[活动] WE技术社区新版来袭,学习赢好礼

楼主(2022-10-14):
#有奖活动#

不知不觉,WE技术社区入驻二姨家已经近两年。这两年内,我们有学习,有讨论,有分享,也有玩乐,大家学到了很多电子知识,也掌握了很多专业技能。

为了回馈大家一直以来的关注与支持,并且更清晰的展示WE的相关技术、参考设计和推荐产品,WE特意针对“WE技术社区”进行了改版。

改版一:技术频道
本次针对WE技术频道进行了更细化的应用分类:被动器件、机电元件、电源模块和无线模块与传感器

改版二:产品及应用指南频道
本次针对WE产品及应用指南频道进行了更细化的产品分类:被动器件、机电元件、光电器件、电源模块、无线模块与传感器和车规器件

改版三:新增“WE仿真平台”

改版四:WE技术社区首页新增“产品快速选型及电路仿真平台”模块

改版的同时,WE也为大家带来了精彩福利~

活动时间:10月14日-11月13日

活动参与步骤:
第一步:查看上述任意一个改版内容
第二步:在本帖留言分享所学,或对WE技术社区的意见和建议

获奖小秘籍:进入活动主页提问,写下你的问题及描述并截图,将截图回复至本帖中(备注:参与本步骤,获奖几率更高
重点提示:需在提交问题之前截图哦。因提交问题后,需管理员后台审核,审核通过后才会在页面中显示,故而提交问题后无法直接截屏

活动礼品:
活动结束后,挑选30位用户分别奖励10元论坛打赏

已参加!

网友A:
参加活动

网友B:
快速选型的功能十分方便,唯一不足支持是下面的提示稍微有点大,浏览窗口显得有些小。

网友C:
USB3.1单是数据传输速率翻倍达到 10 Gbps,供电能力从 9 W 到 100 W 的大幅提升,对于工业应用也极具吸引力。这可以实现更多应用:现在也能反向供电,即从客户端向主机供电。为了要插对 USB 连接器的方向,往往要反复尝试,令人不胜其烦,但 USB 3.1 解决了这一问题:USB 3.1 版本的 C 型插头不再区分正反方向。不仅消费电子产品的研发人员希望他们的用户可以享受更加快捷简便的操作,10 Gbps、100 W、操作简便——这些理由也让广泛的工业应用领域向 USB 3.1 敞开大门。

网友D:
参与本步骤。

网友E:
在高达100watt的无线电力传输演示器中,提供了100w的设置,相比正常5w和15w的线圈。从230v到20v和5安培的ac,dc转换器,连接伍尔特电子组件构成小型lc振荡器,不需要相互接触,提供100w的无线传输,红外线探头发现线圈没有发热。其特殊高导新材料磁芯材料,缠绕双绞线增加线圈的q值并减少功率损耗,适用高频利兹线来降低DC,RDC和AC值。提供100-200KHZ频率。最大功率200w,在工业场景和医疗设备中有广泛应用。

网友F:
伍尔特新增的“产品快速选型及电路仿真平台”模块,为我们客户选型确实提供很大的便利性。里面介绍的产品信息很全,列出了公司很多型号产品,让我们有了更多选择。

网友G:
器件方面就不说了,用过太多了,质量很好
仿真平台不错啊,给设计带来更多的帮助和开发依据,
很nice

网友H:
伍尔特电子在线平台-简单的器件选型和性能仿真,这个功能确实不错,伍尔特电子在线平台的优势在于他的所有器件用的的外围器件,都可以自己提供,所有他的仿真模型都是自己提供的,准确度也是相当的高,更贴近实际的效果。

网友I:
技术频道-压接技术的文章不错
正好最近项目用的压接连接器想换焊接的,解决了我的一个小疑问,不错不错。

网友J:
伍尔特电子搞的不错。EMC方案是否可以提供相关案例什么的 推荐常用器件等等,那就更好了

网友K:
有了WE仿真,更方便的计算摸底性能,更快的选型,赞!

网友L:
WE产品的数据描述直观且较详细,对工程的选型很有帮助. 还有仿真平台也很好,配上使用教程,极大的增加了工程师的使用方便性. 像那个电阻分压在线计算一样,我就一直在使用, 都是非常方便的.

网友M:
课程内容很不错,建议可以在移动端观看

网友N:
改版4比改版3好,清晰明了,不会显得杂乱无章

网友O:
技术频道内容不错,可以开通用户投稿是不是会内容更容易丰富起来。

网友P:
技术频道内容不错。导航功能还可以更完善一些。

网友Q:
WE改版,新增WE仿真平台,产品快速选型及电路仿真平台,有助于设计开发

网友R:
很喜欢这个仿真平台,在没办法搭建电路的情况下有这个仿真软件真的很好,就是不知道可靠性怎样?

网友S:
一。 分享所学和意见和建议:
伍尔特电子在线平台-简单的器件选型和性能仿真。试试使用REDEXPERT实时计算你的损耗。
实用的在线工具,可以帮助用户更准确,更快速的选择合适的产品,并对产品的实际使用进行仿真,可以方便的进行对比和选择。

二。 提问

网友T:
             不断精化优化,凸现更细更实,WE技术社区,改版专精特新

网友U:
里面介绍的产品信息很全,列出了公司很多型号产品,让我们有了更多选择。

网友V(2022-11-13):
不错的活动,参加下子。

网友W:
新版产品分类更细,里面有些连接打开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