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9H30如何降低待机功耗

楼主(2022-10-14):
N9H30如何降低待机功耗

网友A:
新唐一级代理商  选型 项目立项 提供技术支持 VX:15323794243

网友B:
N9H30有几种待机模式

MCR p15, 0, <Rd>, c7, c0,

CLK_PMCON bit0 XTAL_EN写0可以关闭12Mhz时钟,进入更低电流的待机模式

进一步降低功耗,可以关闭ADC使能,USB进入suspend,GPIO根据外部电路的电平做相应的配置。总的原则是关闭模拟电路,关闭数字电路时钟。GPIO根据外部电路,外部有上拉就配置成输入模式开内部上拉,外部有下拉就设置为输出低。外部浮空就设置为输入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