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求助电源反接设计电路分析

楼主:
先上电源防反接图,这个是自己抄板的一个12V电源反接电路图,就是这个PMOS管是如何做到防止反接的呢?明白的可以回复一下,谢谢!

楼主(2022-10-14):
当然后面还有一个DC变压模块就不用说了,转的5V和3.3V,芯片就用的咱们Microchip,有明白的大佬可以解答一下,再次感谢!

网友A:
看这个原理图,貌似是通过PMOS管的二极管进行的防反接,我到时给您画图再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