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可以用dma驱动gpio模拟8080驱动lcd么

楼主(2022-10-14):
可以用dma驱动gpio模拟8080驱动lcd么,哪位大佬用过

网友A:
用带FSMC的可以哦

网友B:
FSMC好像也不能用DMA,因为FSMC本身就是可变静态存储控制器

网友C:
这个看你用了什么MCU,一般MCU还不带FSMC嘞

网友D:
不能用DMA,能用FSMC,但是需要选择用VC以及以上的MCU,也就是管脚多的才行

网友E:
其实模拟8080总线,就说明IO是模拟的,不能用DMA了

网友F:
你可以改成SPI+DMA,其实速度也不慢

网友G:
正常来说8080就只能用IO实现了,用FSMC算是如虎添翼

网友H:
没这么用过,一般都是SPI配合DMA用,8080用不了DMA

网友I:
你可以看看数据手册,DMA都能给谁使用呗

网友J:
其实你要是画面不多,显示内容比较固定的话,用正常的8080模拟就行了,不需要提速的

网友K:
不能用哦,一定是FSMC才可以,但是你要注意选型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