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503从休眠唤醒后,备份寄存器值复位

楼主(2022-10-14):
                /* PMU lock enable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PMU);
                /* BKP clock enable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BKPI);
                /* enable write access to the registers in backup domain */
    pmu_backup_write_enable();
    /* clear the bit flag of tamper event */
    bkp_flag_clear(BKP_FLAG_TAMPER);
//                    /* tamper pin active level set */
//    bkp_tamper_active_level_set(TAMPER_PIN_ACTIVE_HIGH);
    /* tamper detection disable  */
    bkp_tamper_detection_disable();
    /* disable the tamper interrupt */
    bkp_tamper_interrupt_disable();
    /* clear the bit flag of tamper event */
    bkp_flag_clear(BKP_FLAG_TAMPER);
                start_menu();
                //备份寄存器 BKP_DATA_0 写1用于判断是否是刚上电,用于程序升级,更改参数等。0:表示刚上电 1:表示不是第一次上电
                bkp_write_data(BKP_DATA_0, 1);
                pmu_backup_write_dis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