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 Timer6 PWM输出异常

楼主(2022-10-14):
这两天调试发现,该芯片的Timer6 比较输出PWM,会出现两个异常:
1.用的是PB14跟PB15,T初始化配置时,设置周期时,实际应该设置Timer6PeriodB的,但只能设置A才有输出,Timer6_SetPeriod(M4_TMR63, Timer6PeriodA, u16Period);
2.动态调整占空比时,测试软件,单独输出50%或者0都正常,但是先输出50%2秒后立马设置为0%就关不了,如果不对定时器stop,低电平就会有杂波,如果使用stop,那么就会关不下来,想要关下来就要加个延时,很神奇?
请问这是为啥呢

网友A:
大概率事件是你根本没看懂这个定时器的用法。
建议先把例程搞明白了

网友B:
哪个片子,timer6
不是按照通用,高级,低功耗这样区分的么?

网友C:
PWM占空比为0%或者100%的时候,周期错误,然后随机的出现占空比互补现象;互补现象就是占空比给10%时有机会出现90%输出,复位后又有机会出现10%输出。

网友D:
同样的程序 如果配置到其他定时器的时候也是一样的现象吗

网友E:
如果采用引脚重定位,可以排除掉是否当前引脚导致问题的出现

网友F:
如果有杂波,考虑是否pcb走线出现了问题

网友G:
通过楼主的描述 我感觉整个程序里边应该有其他代码产生了误操作

网友H:
动态调整占空比的其他比例输出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