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开发板与模块] 【ESK32-30519 + ESK32-21001测评】05.TOUCH触摸按键体验

楼主(2022-10-14):
  • 根据《HT32触控软件包下载说明v100》一文中的描述,到优方的官网上下载HT32触控软件包,下载版本为HT32_TouchKey_Library_V102;到HT的官网上下载HT54253芯片对应的F/W Library,下载版本为HT32_STD_5xxxx_FWLib_V1.1.1_5938:

  • 解压这两个压缩包,将HT32_TouchKey_Library_V102夹下的example和library这两个文件夹复制到HT32_STD_5xxxx_FWLib_V1.1.1_5938文件夹下;

  • 打开HT32_STD_5xxxx_FWLib_V1.1.1_5938\example\TouchKey\TouchKey_LIB文件夹,双击_CreateProject批处理文件,来自动生成工程文件:

  • 此时在TouchKey_LIB文件夹下就多出MDK_ARMv5和MDK_ARMv537这两个版本的KEIL工程,我们随意打开一个KEIL工程进行测试。

  • 我们打开HT32_STD_5xxxx_FWLib_V1.1.1_5938\example\TouchKey\TouchKey_LIB\MDK_ARMv5文件夹下的KEIL工程,然后进行编译,发再在Build Output栏提示有3个错误:

  • 我们点击KEIL工具栏上的魔术棒,在C/C++选项卡中,将C99选项勾选上,再次进行编译,上面的3个ERROR警告就解决了,如下图所示:

  • 原理图和引脚功能分配:

  • 最后将KEIL的下载工具选择为J-LINK,SWD下载方式,根据原理图配置ht32_touchkey_conf.h文件中的触摸按键开发选项,编译后将程序下载到开发板就可以进行测试啦……

楼主:
运行结果

软件工程源代码

网友A:
做电容触摸的话最多可以做多少个触摸按键

网友B:
单片机电容触摸按键原理是什么

网友C:
单片机Io口可以控制触摸按键吗?

网友D:
想通过ESK32单片机触发电磁炉触摸键,怎么实现?

网友E:
最大触摸响应距离可以做到多少?

网友F:
如何设计电容式触摸按键?

网友G:
能用普通单片机做电容式触摸感应按键吗

网友H(2023-01-03):
触摸按键原理是什么?

网友I:
是否支持电容滑轮?

网友G:
这个触摸按键是什么

网友J:
这个是测量的电容的吗?

网友K:
TouchKey_LIB是什么代码?

网友L:
支持电容的监测吗?

网友M:
这个对引脚有什么要求的吗?

网友N:
电容触摸吗?

网友O:
触摸按键的性能怎么样

网友P:
这个触摸的效果如何?

网友Q(2023-02-02):
请问如何设计电容式触摸按键?

网友R:
哪个单片机自带触摸按键

网友S:
最多可以做多少个触摸按键

网友T:
51单片机可以实现触摸按键么

网友U:
怎样做电容式触摸感应按键

网友V:
做电容式触摸按键用哪款带触摸按键功能的单片机

网友W:
触摸按键一般有接口板或者可扩展的串行协议

网友X:
用普通单片机做电容式触摸感应按键吗?

网友Y:
用哪款带触摸按键功能的单片机更经济、实惠

网友Z:
单片机怎样做电容式触摸感应按键

网友AA:
如何利用单片机检测电容充放电的时间

网友V(2023-03-07):
Io口可以控制触摸按键吗?

网友AB:
触摸按键一般有接口板

网友AC:
哪些单片机可以实现触摸按键

网友AD:
如何检测触摸信号?

网友AE:
如何使用单片机去驱动控制触摸按键

网友AF:
哪个单片机自带触摸按键功能

网友AG:
如何使用单片机的AD功能实现触摸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