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晟矽微MC30P6280 OTP sop8脚芯片

楼主(2022-10-14):
1.1
产品特性
 8 位 CPU 内核
 精简指令集,5 级深度硬件堆栈
 CPU 为单时钟,仅在系统主时钟下运行
 系统主时钟下 FCPU 固定为 2 分频
 程序存储器
 1K×14 位 OTP 型程序存储器(烧录 1 次)
 0.5K×14 位 OTP 型程序存储器(烧录 2 次)
 数据存储器
 48 字节 SRAM 型通用数据存储器,支持直接寻址、间接寻址等多种寻址方式

1 组共 6 个 I/O
 P1(
P10~P15)
 P13 为输入/开漏输出口,编程时为高压 VPP 输入
 所有端口均内置上拉和下拉电阻,均可单独使能
 除 P13 外其余端口均可选开漏或推挽输出
 所有端口均支持键盘中断唤醒功能,并可单独使能
 系统时钟源
 内置高频 RC 振荡器(16MHz),其 1/2/4/8/16/32 分频时钟,可用作系统主时钟源
 内置低频 RC 振荡器(40KHz),可用作系统主时钟源、或系统低频时钟源
 系统工作模式
 运行模式:CPU 在系统主时钟下运行
 休眠模式:CPU 停止运行,系统主时钟源停止工作

内部自振式看门狗计数器(WDT)
 与定时器 T0 共用预分频器
 溢出时间可配置:3.6ms/14ms/58ms/230ms(无预分频)
 工作模式可配置:开启 WDT、关闭 WDT,也可软件控制开启或关闭
 2 个定时器
 8 位定时器 T0,支持系统低频时钟,可实现外部计数功能,与 WDT 共用预分频器
 8 位定时器 T1,可实现外部计数和 PWM 功能

中断
 外部中断(INT),键盘中断(P10~P15),定时器中断(T0~T1)
 低电压复位 LVR:关闭/1.8V/2.0V/2.7V/3.6V
 低电压检测 LVD
 1.8V/2.0V/2.1V/2.2V/2.4V/2.5V/2.6V/2.7V/2.8V/2.9V/3.0V/3.2V/3.3V/3.6V/4.0V/4.2V
 工作电压
 VLVR27 ~ 5.5V @ Fcpu = 0~8MHz
 VLVR20 ~ 5.5V @ Fcpu = 0~4MHz
 VLVR18 ~ 5.5V @ Fcpu = 0~1MHz
 封装形式:SOP8/DIP8/SOT23-6

价格美丽!欢迎咨询。

网友A(2023-01-10):
帮你顶下帖

网友B:
1k  的空间,有什么优势???。

楼主(2023-02-20):
引用 网友B:
1k  的空间,有什么优势???。

这种OTP的只有价格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