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Buildroot如何修改默认配置可以编译出NAND启动的ima

楼主(2022-10-14):
我手上是MA35D1的IOT板,请问Buildroot如何修改默认配置可以编译出NAND启动的ima

网友A:
1、buildroot根目录输入:
make menuconfig
2、选择bootloader->Board defconfig
3、回车进入,然后修改成ma35d1_nand
4、保存退出,然后执行下面的3个命令:
$ rm -rf dl/arm-trusted-firmware dl/uboot dl/linux dl/optee-os
$ make arm-trusted-firmware-dirclean uboot-dirclean linux-dirclean optee-os-dirclean
$ m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