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80+W25Q256JV JFFS2 出现read only现象

楼主(2022-10-14):
NUC980+W25Q256JV JFFS2 出现read only现象,不但是jffs中,uboot,nuwriter都无法写和擦除

网友A:
Root cause:W25Q256 status register   2 CMP bit set to 1
The Complement Protect bit (CMP) is a non-volatile read/write bit in   the status register (S14). It is used in conjunction with TB, BP3, BP2, BP1   and BP0 bits to provide more flexibility for the array protection. Once CMP   is set to 1, previous array protection set by TB, BP3, BP2, BP1 and BP0 will   be reversed. For instance, when CMP=0, a top 64KB block can be protected   while the rest of the array is not; when CMP=1, the top 64KB block will   become unprotected while the rest of the array become read-only. The default   setting is CMP=0.
Solved by: clear the CMP bit, the flash turn to writ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