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烧录到数据FLASH的纯数据,如何生成HEX或BIN文件 ?

楼主(2022-10-14):
烧录到数据FLASH的纯数据,如何生成HEX或BIN文件 ?

网友A:
建一个工程,只有俩文件:一个.s文件,一个.c文件。编译后就可生成HEX或BIN文件
.c文件里,只有一个main()空函数如下:
int main(void)
{
}

.s 文件里用DCD 写入数据,如下:
                AREA    STACK,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__initial_sp

                AREA    RESET, DATA, READONLY
                EXPORT  __Vectors

__Vectors   DCD     0
                DCD       1
                DCD       2
                DCD       3
                DCD  50            ; 1档转速
                DCD  100           ; 2档转速
                DCD  130           ; 3档转速
                DCD  260           ; 4档转速, 上电后4档转速, 向量7
                DCD  300           ; 5档转速
                DCD       9
                DCD       10
                DCD       11
                DCD  30            ; 加速时间,秒数, 第12个字
                DCD  1             ; 第13个字, 1正,0反
                DCD       14
                DCD       15

                EXPORT  __initial_sp

                END

网友B:
都是生成hex往里烧写,你这是往外读取么

网友C:
这是要搞逆向吗?

网友D:
只能往里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