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芯片USB的VDD33是输出引脚,这个电压可供其它芯片用吗?

楼主(2022-10-14):
M0芯片USB的VDD33是输出引脚,这个电压可供其它芯片用吗?

网友A:
  M0USB 引脚中的VDD33 是片内有个LDOVBUS降压到3.3V的输出引脚,这个引脚要外接个对地电容,这个电压是供片内USB电路用的,不能用于其它芯片。当然,如果不用芯片的USB功能,并且外部芯片只用一两毫安的电流,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