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ICE接口配置为GPIO有什么影响或注意事项?

楼主(2022-10-14):
ICE接口配置为GPIO有什么影响或注意事项?

网友A:
ICE接口配置为GPIO, 如果配置为输出,就不能仿真了。
另外不能在这俩引脚上有较大负载,负载太大,烧录时驱动不了。

网友B:
看来ICE接口配置为GPIO局限性很大啊

网友C:
完蛋,没有用过这种接口

网友D:
如果配置为输出,就不能仿真了

网友E:
ICE接口配置为GPIO输出就不能仿真

网友F:
不能在这俩引脚上有较大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