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进入Debug状态后,为何有些语句不能设断点?

楼主(2022-10-14):
进入Debug状态后,为何有些语句不能设断点?

网友A:
这是优化导致的,把优化等级配置为0就可以了。

网友B:
优化的问题,修改等级为0再试试。之前我也遇到过。

网友C:
因为有些代码没有被执行,所以就加不了断点的

网友D:
可以截图看看,比如像程序执行不到的地方,就打不了断点的

网友E:
可能是你程序被优化了吧,还有就是这段代码不会被执行,就这样

网友F:
执行的时候,运行不到那里呗,这跟编译器有关系的

网友G:
比如用预编译处理命令,#endif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只有符合这条件才能编译,才能打断点

网友H:
优化导致的,把优化等级配置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