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用的PHY芯片有推荐的吗?

楼主(2022-10-14):
我看官网推荐的TI的芯片DP83848CVV,有哪位同仁用过 MICROCHIP的PHY芯片。求推荐。

楼主:
LAN8720A这颗有谁适配过吗?

我产品就是用GD32F107VC配LAN8720a,已经正常出货
我产品就是用GD32F107VC配LAN8720a,已经正常出货

网友A:
工业级的LAN8720AI-CP就可以,封装VQFN24 (4x4mm)比消费级的DP83848CVV的QFN48(7x7mm)小很多,价格也便宜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业级的LAN8720AI-CP就可以,封装VQFN24 (4x4mm)比消费级的DP83848CVV的QFN48(7x7mm)小很多,价格也便宜不 ...

多谢多谢

网友B:
以太网PHY芯片SR820,这个应该 还不错 用一下试试

网友C:
100M以太网PHYSR8201F,这个芯片也应该不错可以用在gd上边

网友D:
LAN8720A 是 SMSC 公司(已被 Microchip公司收购)设计的一个体积小、功耗低、全能型 10/100Mbps 的以太网物理层收发器。它是针对消费类电子和企业应用而设计的。LAN8720A总共只有 24Pin,仅支持 RMII接口。

网友E:
LAN8720A 通过 RMII与 MAC连接。RJ45是网络插座,在与 LAN8720A 连接之间还需要一个变压器,所以一般使用带电压转换和 LED 指示灯的 HY911105A型号的插座。一般来说,必须为使用 RMII接口的 PHY提供 50MHz的时钟源输入到 REF_CLK引脚,不过LAN8720A内部集成 PLL,可以将 25MHz的时钟源陪频到 50MHz 并在指定引脚输出该时钟,所以我们可以直接使其与 REF_CLK连接达到提供 50MHz时钟的效果。

网友F:
LAN8720A 有各个不同功能模块组成,最重要的是数据接收控制器和发送控制器,其它的基本上都是与外部引脚挂钩,实现信号传输。

网友G:
SR8201F是公司100M以太网PHY SR8201G的升级版SR8201G是和芯润德2013年自主研发推出第一颗100M以太网PHY,管脚自定义,公司代理和客户更希望我们的管脚可以做到跟RTL或IC+的做兼容,方便替换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