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进入Debug状态后,找不到光标。什么原因?

楼主(2022-10-15):
进入Debug状态后,找不到光标。什么原因?

网友A:
清理工程,程序重启,然后设置优化为0,再试试看。

网友B:
截图看看呗,看看是什么现象?你这么说,真的不好解答的

网友C:
我觉得可能是电脑卡住了吧,等会儿应该能好

网友D:
那你鼠标还能正常使用么?切换其他界面就有鼠标的光标了是么?

网友E:
可能是你程序运行中,卡住了一下,等会儿可能就好了

网友F:
这个你有图片之类的么?截个图看看呗

网友G:
一般光标没了可能是跟你软件或者电脑运行速度有关系的

网友H:
是一直找不到光标么,还是就一小会儿,过去就好了

网友I:
你这个debug用的是啥软件啊?

网友J:
大多数就是程序卡住了,重启一下就好了

网友K:
你说是鼠标的光标找不到了么?

网友L:
原因很多,比如软件卡死,电脑占用比较大,卡住等等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M:
建议还是运行debug的时候,把没用的软件都关闭掉,可能会好些

网友N:
听你描述,大概意思就是死机了,不然 也不会找不到光标呀

网友O:
可能是软件卡顿吧,我觉得是这样

网友P:
你能否再提供点新的信息呢,就这样能方便帮助你

网友Q:
截图看看呗,看看是什么现象

网友R:
可能是程序卡住了,重启一下

网友S:
鼠标还能正常使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