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Keil中为何找不到新唐的芯片?

楼主(2022-10-16):
Keil中为何找不到新唐的芯片?

https://www.nuvoton.com/tool-and-software/ide-and-compiler/ 安装下面补丁

网友A:
查下线是否有问题

网友B:
需安裝nulink driver

网友C:
你用的是新唐哪款芯片?是32位还是8位的啊?

网友D:
你需要安装pack支持包才能找得到哦,不然是找不到的

网友E:
你可以问问新唐的技术支持,看看

网友F:
其实就是没有支持包,因为keil需要安装pack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G:
截图看看,你都怎么设置的keil

网友H:
新唐技术支持VX:13723492258

网友I:
从keil的官网上就可以下到驱动包,进去官网在找到下载页面,直接搜索你的芯片系列。

网友J:
首先保证芯片包是安装成功了的,这个可能识别不了。

网友K:
你装的是keil for c51 , 用在 ARM上的? 安装keil mdk就会有了

网友L:
点击“install”,即可安装该芯片的器件库 等待该器件库安装自动完成后,该芯片就会由灰色变成绿色

网友M:
可能是工程本身是用keil4创建的,而你用的是keil5打开的。

网友N:
如果无法识别这个芯片的话,那么肯定是芯片的那个系统的问题所导致的,或者是那个芯片不稳定所导致

网友O:
   使用keil5时没有所要用的芯片包,此时需要自己手动安装

网友P:
没安装芯片软件包,下载相应芯片包即可

网友Q:
keil里本身是不带新唐系列单片机的,需要你自己添加

网友R:
需要安装pack支持包才能找得到

网友S:
对应的驱动没安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