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烧录人员容易把配置字弄错,可以生成文件加载到ICP中吗?

楼主(2022-10-14):
烧录人员容易把配置字弄错,可以生成文件加载到ICP中吗?

网友A:
可以在代码里写配置字,检测 到第一次上电运行,就写配置字

网友A:
包括加密,都是可以在第一次上电的时候进行加密处理,然后自毁加密代码。

网友B:
你想怎么生成文件啊?

网友C:
ICP可以整成烧录专案厂

网友D:
你说配置熔断,放在ICP里啊?估计不行吧

网友E:
您可以把代码贴出来么,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F:
一般情况是DMA不会占用MCU的资源啊,为啥会只发1个字节啊

网友G:
是不是你每次发都是定时器触发的啊?

网友H:
你发送流程是什么样的啊?

网友I:
正常来说,可能是因为你DMA触发了串口发送函数了吧

网友J:
一般应该很快就能发送出去的呀,你这问题我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K:
还是看看你的代码吧,把工程发出来瞧瞧,这么说不好判断的,耽误你的时间

网友B:
是不是你发送函数有问题啊,就比如你是按字节发送的,不是字符串方式

网友J:
这个你得找新唐技术吧,让他们给你定制个软件?

网友K:
楼主用的是什么芯片啊?还需要做配置字操作

网友L:
感觉用配置字的MCU都是很老很老的了,一般都是微芯会用到

网友G:
估计不能加载ICP里吧,我倒是没用ICP,但是这种配置字放在ICP里也容易混掉,出错问题更大

网友H:
你可以找新唐代烧录,代生产的,这样就会问题很小了

网友M:
话说,不加配置字的话,是MCU很容易丢数据还是MCU不能正常运行啊?

网友D:
我对配置字的使用,好像还是使用ATTINY13这个芯片呢

网友N:
你稍微看看ICP的操作说明吧,估计不能把配置文件加载到ICP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