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USB走线有什么要求?

楼主(2022-10-14):
USB走线有什么要求?

我是新唐代理商,可技术支持,VX:175507089

网友A:
严格的话,按照规范去做
不过,按普通画板子,也能用,hahah

网友B:
按照有限规范去画啊把,哈哈

网友C(2023-03-08):
USB走线要求是90欧姆差分线,有专用软件计算线宽和间距,按要求做就可以。

网友D:
越优越好呗,USB布线过程中把握差分线路最短、紧耦合、等长、阻抗一致且注意好USB电源线的载流能力

网友E:
ESD、共模电感器件靠近USB接口,放置的顺序是ESD-共模电感-阻容;同样的注意ESD和USB的距离,留有1.5mm的间距,考虑后焊的情况

网友F:
差分呗,等长就行。

网友G:
少打过孔,距离短,等长。

网友H:
按规范,线路最短,对称平行啥的

网友I(2023-05-09):
按照规范去画吧

网友J:
差分走线

网友K:
尽量使差分线路最短

网友L:
对差分线上尽量不要超过两对过孔

网友M:
避免90°走线

网友N:
需对称放置

网友O:
最好对称平行走线

网友P:
尽量走线有一个完整的参考平面

网友Q:
优先绘制差分线

网友R:
弧形或45°走线方式更好

网友S:
USB的差分线优先走在内层

网友T:
尽可能的减少换层过孔

网友U(2023-08-10):
按规范走线吧

网友V(2023-09-20):
USB走线的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差分线路要尽量短,以减小信号传输过程中的噪声和干扰。
2.一对差分线上尽量不要超过两对过孔,且需对称放置,以保证信号传输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3.对称平行走线是一种较好的选择,避免使用弧形或45°角等不规则走线方式,以减小信号线的长度差异和避免信号反射等问题。
4.在差分串接阻容、测试点、上下拉电阻的摆放方面需合理,以平衡信号传输过程中的噪声和干扰。
5.在空间允许的情况下,其他信号网络及地线应离差分线的间距至少20mil,以避免信号之间的相互干扰和影响。
6.USB信号传输需要保证信号完整性,因此布局走线时需要避免信号线与电源线、地线等干扰线路交叉,同时需要保证信号线长度一致,尽量减小信号线长度差异。
7.USB设备需要稳定的电源供应,因此布局走线时需要保证电源线路稳定,避免电源线与信号线交叉干扰。
8.USB设备需要良好的地线布局,因为地线是信号传输的基础,需要保证地线的连通性和稳定性。
9.USB设备通常需要在有限的空间内布局,因此需要尽量紧凑地布局走线,避免线路交叉和过长。同时需要注意符合PCB制造工艺要求,如最小线宽、最小线距、最小孔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