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CAN通信要接晶体吗?

楼主(2022-10-15):
CAN通信要接晶体吗?

我是新唐一级代理商,可技术支持,vx:175507089

网友A:
肯定要啊~~~

网友B:
可以不用接晶振的,MCU内置晶振也可以

网友C:
这个晶体你指的是啥?是can芯片的晶振吗?

网友D:
一般只要MCU带就行了,can芯片不带

网友E:
你就把can当成一个串口芯片就行

网友F:
正常来说,你要是用MCU的话,MCU自带can的话,就可以了

网友G:
你可能对can有点不理解呢,can通信就相当于串口通信

网友H:
我记得can得配合MCU来使用才行

网友I:
你说的晶体是晶振吧,晶振都是接在MCU上的,不需要接在can上

网友J:
不用接啊,can就是个协议芯片而已

网友K:
还没用过can,但是我看很多MCU都是带有can的,就比较好

网友L:
can得配合MCU来使用才行

网友M:
MCU自带can就可以了

网友L:
一般使用mcu的晶振就行,不用额外加

网友N(2023-03-08):
CAN通信,如果总线不是太忙,允许偶尔通信出错,数据再重发,可以不加晶体。但是,如果总线较忙,又要求通信误码率要很低,就必须加晶体。

网友O:
can当成一个串口芯片,都是与MCU一起

网友P(2023-05-09):
用MCU的话,MCU自带can的话就可以

网友Q:
需要外振,内振全温约2%
CAN requires a clock accuracy of 1.58%
所以以外挂的方式会比较保险

网友L:
用mcu的晶振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