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I2C可以利用引脚弱上拉,不外接上拉电阻吗?

楼主(2022-10-15):
I2C可以利用引脚弱上拉,不外接上拉电阻吗?

网友A:
IIC接口一般都是开漏输出,内部弱上拉可能满足不了速率要求。

网友B:
最好是接外部上拉才行

网友C:
可以配置I2C为上拉,不需要外接,但是如果能外接最好了

网友D:
这个一般不都是外接上拉么?

网友E:
不建议用内置的弱上拉,不稳定的

网友F:
接上拉的,不接就不好用了

网友G:
我们一般设计都是外置2个电阻做上拉的,建议楼主也不要用内部的弱上拉,外置就好了

网友H:
建议还是直接参考大众设计的I2C吧,这样能好点,至少稳妥

网友I:
我一般都是加电阻的,不用内部配置的

网友J:
你可以试试,也许就OK了,但最好外置预留,能好些,如果内置弱上拉出问题还能弥补

网友K:
没那么设计过,但是我觉得应该不能太好使吧,因为我看大家都是外置上拉电阻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