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LCD显示灰度暗淡,就是对比度差,如何调整?

楼主(2022-10-15):
LCD显示灰度暗淡,就是对比度差,如何调整?

网友A:
对比度差的话,你就调解对比度就好了

网友B:
我觉得你可以试试背光驱动电路选择使用恒流驱动试试,也许就好了

网友C:
我记得LCD有调节对比度的寄存器的,你在初始化那部分找一找

网友D:
两种方法,一种是调节背光,一种是调节寄存器

网友E:
灰度暗淡是不是供电不足导致的啊?

网友F:
能拍个照片么,看看是啥效果,这样能针对性的给你一些小建议

网友G:
我们这边如果要是对比显示效果不好,一般都是调价背光电压

网友H:
这不就跟LCD1602一样么,就调节对比引脚的电压即可,有的高级一些的LCD还可以调节寄存器的方式实现灰度调节

网友I:
你用的是谁家的屏幕,可以问问他家的技术,如何调节灰度

网友J:
也许是你电压不够,导致灰度暗淡

网友K:
先量看下vlcd是否正常。
調不同的lcd 輸出模式

网友L:
LCD有调节对比度的寄存器的

网友M(2023-03-13):
LCD 的对比度,是VLCD 电压决定的,如果采用片内充电泵,可增大充电泵的电压,直到对比度满意。

    还可以让LCD玻璃厂调整LCD的特性,变一下LCD的工作电压,以MCU的工作电压供给VLCD时,达到最佳灰度效果。

网友N:
调调背光

网友O(2023-04-15):
可以通过调整亮度,使得显示区域达到合适的明亮度,提高对比度。

网友P:
检查显示电路的连接是否正确可靠

网友Q:
可以检查背光源的连接和驱动电路

网友R:
LCD屏幕的背光源有可能出现老化或损坏,导致显示效果变差。

网友S:
是不是供电不足的问题啊

网友T:
可能是你电压不够,导致灰度暗淡

网友L:
调节背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