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基于HAL移植GD32F305 USB例程替换STM32F105错误问题

楼主(2022-10-14):
原先使用STM32F105芯片开发,替换为GD32F305,在原先程序上移植GD32F305 USB例程,可识别到串口,但收发几次通信后串口出现"发送数据时发生错误,串口将被关闭!”的提示,请问有人知道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吗?

网友A(2023-04-06):
这提示不是你上位机提示的么?看你上位机为何会提示这个问题啊

网友B:
是不是数据拥堵了呢?也许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C:
如果下位机响应超时,估计上位机就会提示这种问题吧

网友D:
咋还串口将关闭呢?你不是调试USB例程么

网友E:
看看你的程序吧,估计就是在程序的问题上,仿真调试跟踪一下

网友F:
你是用USB虚拟出个串口出来?

网友G:
正常是有串口的,为啥要虚拟个串口出来呢?

网友H:
应该是USB这块描述符啊,或者哪里逻辑没对吧

网友I:
没有工程没法说啊,你能把你的程序压缩发上来么?

网友J:
我觉得有可能是协议不对导致的通信超时

网友K:
这个没有测试过对的。

网友L:
移植GD32F305 USB例程还是移植STM32F105 USB例程?

网友M:
GD32F305不提供固件库的吗

网友N:
代码是互相兼容实现的吗

网友O:
GD32F305的性能怎么样

网友P:
usb可以设置为虚拟串口的吗?

网友Q:
在初始化的时候,注意FIFO FLUSH函数,ST芯片是先FLUSH 再初始化;替换为GD的芯片后,先FLUSH 再初始化,最后再FLUSH FIFO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