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单片机语音芯片常见故障分析及处理方法

楼主(2022-10-14):
一、语音芯片的主要参数

1、NVA系列工作电压:2V-5.5V,静态电流:2UA,控制方式:按键,一线串口;

NVB系列工作电压:2V-4.5V,静态电流:2UA,控制方式:按键,一线串口;

NVC系列工作电压:2V-4.5V,静态电流:2UA,控制方式:按键,一线串口,二线串口;

NVD系列工作电压:2V-5.5V,静态电流:2UA,控制方式:按键,一线串口,二线串口;

2、管脚图 A B C D依次排列

3、NVA电压电于5V,需要接VREG接104到地,NVB,NVC(NV180C除外)需串接降压元件4007/4148到电源管脚降压,NVD系列可直接接。

4、工作温度:NVA,NVB,NVC均为-20--85度,NVD为-40--85度;

5、单片机指令:NVA,NVB只有播放指令,NVC有增加循环,音量调节,停止指令,NVD在NVC上增加连码与静音指令

首先104电容需靠近我们的芯片电源与地管脚,其次尽管保证电源稳定,多加电容(电解和大电容)

二、常见故障分析

1.声音播放不完整,只能播放一个字或者一点点,语音乱报,不按指令播报。

查三个方面:A.电源是否为5V以下,SOP8均需要低于5V;B.104电容是否靠近芯片的电源跟地脚,必须近地;C.检查发码指令是否按我们参考的,一线串口太窄会不稳定,并且检查延时是否正常,两条指令间隔必须大于100ms。

2.声音沙哑,不清晰,有杂音。

A.原始音源是否音质不够好;

B.是否喇叭参数不匹配,跟工作单上不一致;

C.是否内容太多,采样率过低,因为采样率影响最大。

D、工程遇处理问题(新增,让工程重调)

3.通电后,发指令无声音输出。

请按以下情况排除:

A.控制方式是否正确,按键方式,一线串口,两线串口,是否跟工作单上一致;

B.如果是NVA,NVB的则可直接用数据脚短触高电平,NVC一线串口,可以先用PA0接地测试,无声音,则电路问题需要排查;有声音输出,发指令无声音输出,那即是指令不正确,请核对我们参考程序时序调整;

C.如果是两线串口,则PA0不能做测试脚,需要确定时钟脚的时钟周期是否在可识别范围,建议用参考周期,另识别信号为上升沿,故脉冲数是7个;计算上升沿个数为8个;

D.无论一线还是两线都需要先拉低4ms左右在发送指令(一线是PA1,两线是PA0,),发完指令后,均需保持高电平,不能为低。

E.发数据为先发低位在发高位,在发送指令的时候请注意!

F.请检查中断,在发送指令过程中,主控芯片需要关闭中断,中断会造成延时不准确,导致接收指令错误

三、芯片的遇到的问题

贴片温度245度,电压4.5V以下,还有看看有没有虚焊;

四、如需要外接功放,请考虑功放启动时间,与busy信号延迟时间,否则可能造成第一个字或者较短音频播放不出来的情况,有以下处理方法供参考:

1.告知业务人员,在每段音频前面加上适当静音(100~300ms均可,视具体能接受情况定);

2.功放由单片机控制发指令前提前打开;

五、语音芯片的流程

打样流程

询问客户功能要求(控制方式,喇叭参数,语音时长,对音质要求)---------制作工作单(问好芯片数量跟客户核对对音源---------发给工程师制作------自己听效果(焊测试小板)-----发样品客户测试确认(随样提供校验码客户保存)

下单流程

客户提供芯片校验码-------跟工程或自己留存的校验码核对,确定无误-----跟客户签定合同或订单----------客户付款------制作工厂订单文件,发给跟单下单(小李)--------下载程序烧录录芯片--------制作送货单,快递单(发给小李打印)--------打包发货-------提交快递单号给客户

如何计算芯片采样率

首先芯片时长基于6K采样率,以80S为例,那么总容量为80*6=480,客户语音内容为50S ,实际芯片做好的采样率为

X=实际采样率

Y=实际音源时长

其次:如果客户没有音源只有文档(仅中文)按每个字0.3S或0.4S估算时长)

如果指定音质,需回复能存多少秒内容

音乐:建议高于16K,最低也不少于11.025K

语音:建议高于10K,最低8K(电话通话音质)

当然,采样率与音质对不同客户有不同的要求

另注意音效文件(比如按键音,提示音等,时长较短尽量保持原采样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