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没有产生CAD Detect中断

楼主(2022-10-14):
sx1278 CAD模式,产生了CAD Done中断,但是没有产生CAD Detect中断,

网友A:
没接触过这个呢,帮不了你;

网友B:
433扩频芯片?只能查手册了,或者找例程看看咋用的,没用过。

网友C:
我也试过CAD模式,好像直接就进中断了,也没有读到数据包,不太清楚是什么机理。

网友D:
产生done就说明搜索完成,但是没有发现有效前导。。,

网友E:
SX1278 就是所谓的扩频通讯吗?

网友F:
cad模式什么模式?

网友G(2023-02-22):
CADDONE中断产生了CADACTIVITY中断未必产生,但是我们的例程中如果CADACTIVITY中断产生了则CADDONE中断一定会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