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debug download 到flash 程序不能运行

楼主(2022-10-14):
debug download 到flash  程序不能运行

网友A:
程序单独用jlink下载能正常运行吗

楼主:
用jlink读出后发现程序写入的不联系,规律是每间隔1K有数据

楼主:
相邻的1K 没有数据

网友B:
跟连续不连续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C:
你下载设置的是怎么设置的啊

楼主:
-DROMSTART=0x8000000
-DROMEND=0x8077FFF

// Data in RAM, STM32F103RBT6, 64KB SRAM
-DRAMSTART=0x20000000
-DRAMEND=0x2000FFFF
设置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那我就看不出来什么问题了

网友E:
用ST-LINK试试

网友A:
明显是FLASH烧写算法错了

网友F:
或者选错型号导致烧写算法错误

网友G:
同一系列有的FLASH为1KB每页,有的为2KB

网友H:
怀疑是你程序漏洞

网友A:
启动文件没有被修改吧

网友I(2023-02-22):
可以通过不使用flash loader来下载调试,查看对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