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低电压的检测

楼主(2022-10-14):
用ADC,必须有外部参考电压才能实现对低电压的检测?

网友A:
参考电压保证电压值稳定,电压值合适即可,如果内部参考电压能保证也是可以用的

网友B:
比如AD是10位的,就是把AD电源分成1024份

网友C:
对,AD电源低精度就会高,但分辨率是一样的。

楼主:
哦,不能保证的话就只能用外部参考电压了?

网友D:
对,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E:
ADC的参考电压不能太低,否则精度会受到影响

网友F:
中颖的片内有低压检测功能啊,直接使用就行了。太方便了。

网友G:
不一定啊

网友D:
有些片子的ADC有单独供电引脚,有些没有而是内部直接连接到VCC引脚上的。

网友H:
不一定啊 我觉得这种问题使用内部基准电压也是可以解决的

网友I:
如果楼主想要监控供电电压的话  单片机本身就有这个功能 无需使用adc进行采集

网友J:
adc并不是必须使用外部参考电压 这个的使用情况是由精度的需求来确定的

网友K:
很多单片机都支持内部参考电压模式的

网友L:
对任何电压的检测都可以选择使用内部基准还是外部基准

网友M:
低电压是多低的电压呢 是因为内部参考基准过大吗

网友N(2023-07-26):
是需要基准电压

网友O(2023-09-28):
一般MCU内部有相关的电压参考

网友P(2023-10-28):
ADC模拟量转数字量对于精度要求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