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仿真时P15一直为低电平

楼主(2022-10-14):
#include<SH79F083.h>
void main()
{
       P1M0=0x00;
       P1M1=0xff;
          while(1)
             {
            P1_5=0;
            P1_5=1;
          P1_7=0;
            P1_7=1;
            }
      }
问题是仿真时,P17能置高置低P15一直为低电平

网友A:
你端口是用什么测的啊

网友B:
估计是没有设置成输出吧

网友C:
这个原因很多,估计是低级问题,楼主好好检查一下

楼主:
是jtag 占用一个引脚。。

网友D: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楼主:
嗯,除掉仿真器外部电源上电正常工作。

网友E:
加个上拉电阻试试看

网友:
用一个上拉电阻吧。

网友F:
是否初始化这个IO口了?看看是否配置的输出或者输入了吗

网友G:
这个是不是引脚短路了呢?

网友H:
可能P15引脚的驱动能力不足,造成电平被拉低。

网友I:
P15的模式和P17设置的是一样的吗

网友J:
仿真器和电路板的电源必须共地 并且不能使用仿真器电源为电路板供电的

网友K:
外部有没有连接上拉电阻  如果用的是自带的内部的弱上拉 可能效果并不明显

网友L:
这种情况下最好不要使用万用表  会 引入意外干扰

网友M:
我猜测 如果吧这两个引脚的顺序变一下  那么现象就会颠倒过来了  因为看代码 楼主并没有用延时函数进行处理

网友N:
如果在这四个语句都设置断点 单步调试 估计会有不一样额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