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内部EEPROM读写的C程序

楼主(2022-10-14):
请提供一下79F1611的内部EEPROM读写的C程序.按说明书编了怎么不行,求指教:

楼主:
uchar EEPROM_read(uchar read_page,uchar read_address)
{
        uchar tt0;
        EA = 0;
        FLASHCON = 1;
        XPAGE = read_page;
        IB_OFFSET = read_address;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t0 = *(unsigned char code *)(read_address);
        XPAGE = 0;
        FLASHCON = 0;
        EA = 1;
        return tt0;
}
void EEPROM_erase(uchar write_page)
{
        EA = 0;
        FLASHCON = 1;
        XPAGE = write_page;
        IB_CON1 = 0xE6;
        IB_CON2 = 0x05;
        IB_CON3 = 0x0A;
        IB_CON4 = 0x09;
        IB_CON5 = 0x06;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void EEPROM_write(uchar write_page,uchar write_address,uchar write_data)
{
        EEPROM_erase(write_page);
        XPAGE = write_page;
        IB_OFFSET = write_address;
        IB_DATA = write_data;
        IB_CON1 = 0x6E;
        IB_CON2 = 0x05;
        IB_CON3 = 0x0A;
        IB_CON4 = 0x09;
        IB_CON5 = 0x06;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XPAGE = 0;
        FLASHCON = 0;
        EA = 1;
}

网友A:
这样应该可以吧 好像你写的时候没有禁止中断

网友B:
不建议使用内部EPROM,极其容易因干扰而擦除正常程序段。

网友C:
估计是LZ自己摆乌龙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是什么原因呢?能分享出来吗,我也在学习这块。谢谢

网友E:
是内部EPROM读写不了数据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内部EPROM读写不了数据吗?

能读出,不能擦除和写入

网友E(2022-12-03):
引用 网友D:
能读出,不能擦除和写入

是不是锁了?或者没有权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