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教CAN通信滤波器设置问题

楼主(2022-10-14):
CAN滤波器调试了好几天都还是不成功。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 (((u32)ID_Can<<3)&0x7ff0000)>>16;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 (((u32)ID_Can<<3)|CAN_ID_EXT|CAN_RTR_DATA)&0xf800;
这两个配置的是需要能过通过的ID号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  (((u32)ID_Can<<3)&0x7ff0000)>>16;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  ((((u32)ID_Can<<3)&0xf800)|CAN_ID_EXT|CAN_RTR_DATA);
这两个配置的是需要对齐的位
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有误。

目前我多有节点ID都放在标识符8到23位(使用的是扩展帧),所以我配置时候滤波忽略0-8以及24-28位(滤波器这里因为左对齐实际数据会左移3位暂时不考虑)。
当前主机地址是0x00,其他节点是可以配置的地址是0x01-0xff。
目前我需要接收除了主机0x00以外还有其他节点多个地址的数据也需要接收(其他节点的地址会事先通过主机告诉该节点),这时我需要如何配置才能让我需要的节点和主机数据都能通过我的滤波器。

网友A:
http://blog.csdn.net/flydream0/article/details/52317532
你可以先看看这篇**;

网友B:
CAN_FilterId:是过滤的;
CAN_FilterMask:是屏蔽的;

网友C:
需要的节点和主机数据都能通过我的滤波器
上面的ID一样,后面的数据就不会过滤;
更多操作

网友D:
至于你需要的节点和数据,你可以通过协议来判断和处理;

网友E:
如果调不通 可以先不设置这个

网友F:
网上有很多这方面成熟的**可以参考下的

楼主:
CAN确实难搞。

网友G(2023-02-22):
有效报文标识符过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