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JTAG接口与烧录座该怎么接线?

楼主(2022-10-14):
想自制个烧写器把程序烧写到芯片里面,请问各位大虾,JTAG接口与烧录座该怎么接线?

网友A:
既然自己做 当然是按照条件做了 空间富裕就用大插座 空间不富裕就是袖珍的插座啊

网友B:
标准的JTAG接口是4线:TMS、TCK、TDI、TDO,分别为模式选择、时钟、数据输入和数据输出线。

网友C:
有10针和20针两种JTAG接口的连接方法

网友D:
Dragon-ICE使用工业标准的20脚JTAG插头,但是有些老的系统采用一种14脚的插座。

网友E:
使用JLink_v8需要连接5跟线,分别是VCC,nJTRST,SWDIO,SWCLK;但是nJTRST可以不连接,但是在设置的时候会有所不同,要在设置界面里把RESET方式选择成自动,或者其他的,但是一定不能选择硬件复位,因为这个脚没有连接无法使用硬件复位,但是在仿真的时候也可以产生复位,那是因为可以模拟软件复位。所以这个脚可以不用连接。

网友F:
了解jtag的引脚定义,对照烧录座的引脚定义进行接线即可

网友G(2023-02-18):
做出来了吗?

网友H:
不说还以为需要接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