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PI配置会不会不一样?

楼主(2022-10-14):
STM32F103C8和stm32f103RC或者103ZE的SPI配置会不会不一样?

楼主:
目前在调一个SI4438,发现这么一个问题,用的是硬件SPI2,也就是PB13,14,15接口。发现在F103c8t6上没有问题,数据能够 接收到。程序接口全部不变,在103RC或者103ZE上面就遇到了数据没有现象

网友A:
应该是兼容的呀

网友B:
个人感觉应该可以 楼主查查硬件的原因?

网友C:
引脚是兼容的 但是寄存器没有注意过

网友D(2023-02-21):
两个片子的寄存器定义不同,所以配置当然也不同了查询手册的UART RX定义,也有同样的不同

网友E:
同系列的外设配置基本上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