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官网下载的dspic33ch示例程序使用mplab x IDE打开谢谢

楼主(2022-10-14):
怎样将官网下载的dspic33ch示例程序使用mplab x IDE打开谢谢

楼主:
在mirochip 官网下载了个三相PFC示例程序发现有两个文件夹如下图

一个是主程序,一个是从程序  不知道怎么导入MPLAB X IDE软件

网友A:
试试从MPLAB X IDE打开项目的窗口里,到你下载解压的目录中去找。

网友B:
在X IDE里按正常打开项目方式打开即可。

网友C:
dspic33ch是双核MCU,Master core和Slave core可以独立运行。

网友D:
所以有一个主项目一个从项目很正常。

网友E:
建议你先学习一下dspic33ch以及如何创建调试双核的项目。

网友F:
等高级中断执行完后的几十微秒内低级中断会执行吗?

网友G:
打开项目的窗口里,到你下载解压的目录中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