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无法进入main()

楼主(2022-10-14):
使用CUBEMX 生成一段最简单的STm32L151程序,但是程序在擦除成功,烧录成功后,一直卡在某处。无法进入main()

网友A:
检查下电源。

网友A:
检查下BOOT配置。

楼主:
因为同样使用CUBEMX 生产stm32F103的程序,也是未更改任何配置,成功进入main();

楼主:
程序一直卡某处,仿真RUn按钮一直显示在运行(表示卡在某处无法进入main()) ...

网友A:
提示的问题?

楼主:
这是 stm32F103 点击仿真后,进入的界面,几乎一模一样 ,唯一不同就是 stm32L151 不能进入main()。 而且永远卡在某处。

网友B:
是不是那个工程配置有问题,重新建个工程试试

楼主:
不是这个问题,看了 下地址,程序直接跑到  系统区了。不知道原因

网友C:
bOOT0 没有接地

楼主:
但是F103 没有接地 ,为什么可以进入main()

网友D(2023-02-22):
关掉半主机模式,将输入输出端重定向到ARM器件上,重写fputc和fgetc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