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串口下载需要注意啥

楼主(2022-10-14):
总是显示通讯连接超时

网友A:
刚才试了下。通信的时候要上电复位。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236259-1-1.html

网友C:
上电的顺序是有要求的

网友D:
串口下载对上电顺序有要求

网友E:
1,芯片boot0 接地(关于这个,boot是目标芯片上面的引脚,boot只是为了选择一种下载模式,对应于串口下载,下载线要先连好,先点击下载,然后立马上电。)

2,芯片 接模块的 TX,PA10 接模块的RX
3,芯片的地管脚接模块的地

4,记得给芯片供电

网友F:
有时候比如usart1(只有一个下载口)给PWM用了的话,那么串口是不能下载程序的,被占用了。只能用stlink或者其他途径下载程序。

网友G:
串口下载的原理大概是,每片单片机的flash中都固化了一段代码(bootloader),下载时,上位机会发送一个双字节的协议然后等待单片机握手回应,上位机得到正确的回应后开始给单片机发送固件流,单片机收完并作校检无问题后,把固件写到flash里。

网友H:
打开源程序,串口IAP默认的boodloader程序boodloader的地址

网友I:
用串口下载程序时需要把板子上的BOOT0接高电平

网友J:
串口IAP下载:首先要先下载boodloader,再编译app程序,生成bin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