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教PIC12F1840的烧录问题

楼主(2022-10-14):
现在有烧录文件及PICKIT3,请教一下,为什么我安装的IDE无法烧录它,显示是PICKIT3不支持的,现在安装了IDE V8.8能否烧录的?

楼主:
最想问的是为什么KIT3专用的烧录器无PIC12F1840这个芯片选择的?

网友A:
是不是不支持,还是有更新的固件才能烧录它?

网友B:
V8.8太老了.....可能都不支持1840了..换X IDE/X IPE吧...

网友C:
报的什么错误啊

网友D:
是不是版本不匹配啊

网友E:
升级一下版本

网友F:
两个的版本不匹配啊

网友D:
没有使用过这款芯片

网友G:
能选中这款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