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24FV16KM202 IO引脚输入高电平却读不到1

楼主(2022-10-14):
PIC24FV16KM202 IO引脚输入高电平却读不到1;
_TRISB9=1;
Nop();
tempj=PORTBbits.RB9;
tempj=LATBbits.LATB9;
RB9引脚电压有4.6V的正脉冲,却不论是PORTBbits.RB9还是LATBbits.LATB9都始终读不到1。

楼主:
读取IO用PORTBbits.RB9,记得关闭模拟配置;输出用LAT

网友A:
检查该引脚是否和模拟功能复用,作为数字输入,必须设置为数字引脚。

网友B:
并且禁止复用该引脚的其他数字外设

网友C:
作为数字输入,读PORT寄存器即可。LAT寄存器用于输出。

楼主:
只设置过其它引脚的AD。// Analog Port Selection
ANSBbits.ANSB13=1;
ANSBbits.ANSB14=1;
要特意将RB9设为ANSBbits.ANSB9=0;?
另外有想设为输入捕捉,有影响?担也禁止了捕捉模块。

楼主:
要特意将RB9设为ANSBbits.ANSB9=0;似乎有用,但读tempj=LATBbits.LATB9;似乎不起作用还是读不到1,而tempj=PORTBbits.RB9;能读到1。

网友D:
LAT是输出,读状态读PORT寄存器,还有输入时是高阻态,最高把IO拉到一个确定的电平再检测

网友E:
要高八位在一个字节,直接用移位指令移两位就行了,够简单了,你想要整复杂的算法吗?

网友F:
怎么做才最简单

网友G:
直接用移位指令移两位就行了